k8a8x-m复位不开机

楼主(2009-10-31):
那位有这块板 子能帮忙给看看电源接口上面的那个8脚芯片是个什么型号的 我这块板子上的被烧糊了
现在的故障是 加电不复位

网友:
有没有知道的 谢谢了

网友:
是什么牌子和型号的板子啊!有图吗?

网友:
华擎的板子 20针电源接口傍边的那个8脚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这个板子我有,我现在就在用啊,呵呵。。。 不过我的那个板子也维修过的,就是那个8爪的没了,我到网上找了别人告诉那个8爪的是APM4500之类的。
你可以换上去试试看

网友:
最好发个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图片:

网友:
没有找上这个芯片

网友:
找了个4501  点亮了谢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