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主板跑B0

楼主(2009-10-31):
一杂牌845主板跑B0 内存时钟信号点电压只有1.1V  时钟信号都是直接到北桥的,他的电压低是不是就是北桥挂了 W83627F-AW的I/O没有一样的型号的  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
1.1V 正常!B0是CPU没有工作! 你现在修到内存了 , 建议刷刷BIOs 换换I/O先!

网友:
W83627F-AW的I/O没有一样的型号的  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
北桥压过一样的,是跑C1 到B0的中间有个看不清楚跑的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2楼  时钟信号应该是1.6V点压,怎么只有1.1V也算正常

网友:
B0原因很多 好象有专题帖 先去看看吧 本人试过换时钟IC变好 去掉内存到北桥的贴片电容变好等

网友:
你看看白桥边上有没有少电容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2楼  时钟信号应该是1.6V点压,怎么只有1.1V也算正常
引用 网友B:

什么事情不要一概而论,想问题要灵活点,不要犯教条主义。

网友:
基本绝望了,BIOS刷了,I/O换了,故装依旧。

网友:
内存 曾经碰到这种情况 吹一下内存边上电阻就好了

网友:
我修过这种板子,结果换了许多内存条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