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1M串键

楼主(2009-10-31):
联想天逸F41M机子键盘处进液  开机有显测试键盘无法使用  换新键盘后有几个键串键  考虑主板有问题  拆机后主板上未见有进液痕迹  换K/B芯片(KB926QF)后测试正常  使用一天左右又出现串键现象(故障和以前一样)    后又换K/B芯片(KB926QF)   但现象依旧 还是串键    没思路了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上次有台acer的也串键还自动打字,换了IO就好了

网友:
量键盘接口的阻值,用万用表的阻值档量,你拿到板的时候要把板子烤上12小时!这种很有可能是浸液以后,接口到主板上有细微的短路现象!接口换一个试试!
换接口啊!烤板啊!再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