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晶振才自检!

楼主(2009-10-31):
有一快杂牌845GV,大板集成显卡,来时是内存槽烧了,换内存供电管后,供电正常,但是不自检,偶然发现点晶振一脚可以自检,遂换晶振,换电容,换106电阻,还是不行,上网查,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1%C4%D1%BF%AA%BB%FA

然后并联一个晶振,

然后开机,亮了
但是集成显卡不会亮,屏幕一闪一闪的,我加了一个独立的,才正常显示,

看来还是那有问题呀

网友:
晶振坏,或谐振电容坏,或南桥坏,楼主仔细查查看

菜鸟阶级 -6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晶振坏。。。。。。。。。。。

菜鸟阶级 -6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晶振坏,看波形电压。。。谐振也要查查。

菜鸟阶级 -6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SB损坏的可能性较大的,也可加焊或重植试一下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加焊一下晶振试试

网友:
刷 BIOS 试 哈!

网友:
SB受潮或者内部老化
现清洗一下SB,放烤箱里烤一烤
有BGA的话重置SB
在不行就只有换桥了~~

网友:
用锡炉加焊南桥

网友:
修好了就可以了嘛O(∩_∩)
有点困了~

网友:
这贴我看了就
注明是回复的 2-5楼.都说了是晶振和电容.楼主早说了换过了..版主.一路减分!
                    7-11楼那位兄台.做点奉献发图纸来了.好像发错版块了吧.!

网友:
朋友,这样的问题很特殊也很简单,我修板4年,只碰到过3片这中情况的板,直接拿去换南桥吧!

网友:
今天遇到给楼主查不多情况的板,来时为不触发,经过检测发现碰触晶阵的两引脚可以触发但是复位灯常亮,量全板供电正常,后来发现又碰了下晶震居然跑码了,随后换了晶震后一切正常,不过听老板说反修率很大他说是南桥引起的,呵呵!等些天看看这板子有没有反修就知道了,希望不要在见此板。

网友:
今天我也修了一块板跟楼主一样的,点晶振一脚就开机可以跑马的。不点不亮的。后来查一下内存供电有些问题的时亮时点不亮了后来把内存供电找出来后就好了。如果还不行加桥不行的话只好换桥了。

网友:
可能是南桥老化的吧!我想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