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5sw液晶亮几秒后黑屏

楼主(2009-10-31):
已经排除了灯管和开关按键,问题估计出在电源高压一体板上,实测5V为4.5,旁边的大电容实测为27V(可能设计不是12V?)开关上电压为2.9V。亮几秒后屏黑,但指示灯仍是绿色的。此时关掉显示器再开还是亮几秒黑屏。更换了5V电容无效。加焊可能虚汗的无效。目测元件都外观正常。请教该咋查呢?

网友:
高压板坏了

网友:
高压保护了?

网友:
此款机器系东莞制造的,高压线圈设计可能就是24V供电的。修不出来。哪位帮我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震荡三极管或线圈坏了

网友:
特殊线圈手头也没有,无从下手了,在淘宝上定了一块60元,就不再费劲了,不过对这个故障还是郁闷。感谢网友回复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
郁闷死了 新购回来的电源板也是一样的故障现象!现在发现故障是这样的:一早开机故障就是前述的开亮几秒后黑屏,如此不断开关数十次后忽然正常了,从此当天就正常了在咋整都正常。但第二天一早保准故障重现。难道气温低就不行?预热一会就好了?实在是郁闷死了。见也有网友提到这款机器的这个故障现象。但不知道咋解决?换了块别人测试正常的全新电源高压一体板子咋还不行呢。驱动板至于这样么?一旦开亮起来后就是用一切正常!何解?求教,谁知道这款机器的通病

网友:
高压板 的问题

网友:
高压保护了,换通用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