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INTEL D865GVHZ

楼主(2009-10-31):
INTEL D865GVHZ按开机键,前三次两都会断电,一次不断电,但不跑码(供电正常),点重启键时会关机(断电),BIOS擦过了!!

网友:
LZ讲的是点不亮,偶尔能点亮,那还是开机电路的问题。

网友:
LZ 你提供的信息还不能判断是那部分的问题!你说共电正常是那共电? CPU 内存 桥|》?

网友:
LZ你可以换个I/O看看,很多INTEL的坏I/O

网友:
经测试U,桥,的供电都是正常的,不插P4口就正常,只是CPU那边没有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