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联想LJ-2000故障(通病) 咨询``!

楼主(2009-10-31):
联想LJ-2000打印机点打印,连续进两张纸,一张卡在定影那```我只点了一下```
放一张纸在纸盒上就没问题,两张以上就卡纸,就是会自动进第二张纸
放一张纸时我都听到有进第二张纸的动作`````进纸传感器洗过````还是一样``
请高手指点一下```
通病

网友:
分页器不能将纸分开。你用湿布擦一下。

网友:
进纸离合器是不是有问题哦还有就是齿轮那有2个传感器 清洁试试

网友:
进纸离合器的问题可能性大点

网友:
谢谢大家!
问题解决!是进指离合器的问题,进纸那个有点胶水粘住了,贴了张纸上去,OK了

网友:
清洁搓纸轮 分液器不行的话换个主板试

网友:
分页器故障,还有就是纸张静电

网友:
离合器弹簧换个力大的.再整理下离合器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