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478的BGA座问题?

楼主(2009-10-31):
请教各位我有时换BGA的478座,焊后焊锡都跑到插孔上面来了,连CPU都放不进去,机器用的是DIY的,
cpu

网友:
温度高了锡珠融化得太软了就进上面座里面了 我理解

网友:
DIY的没用过,看情况应是你DIY机器的问题,
因为用厂家出的BGA,做478座成功率很高,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网友:
温度没控制好。高了

网友:
该不会温度太高了,把座子底部烤穿进锡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