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行改液晶屏

楼主(2009-10-31):
【DX】如何改成液晶显示器想基地的高手 挂在墙上,方便维修,而且好像要刷液晶屏的程序吗;下面是我自己画的组装液晶框架,有错误地方望高手帮我纠正一下。
液晶框架图:

手头上有块屏,有通用板,不知道如何组装上才能显示,上图是我维修时记下并手工画图软件大概画出有不当之处请大家谅解给予纠正,谢谢。

网友:
是改笔记本屏吗?

网友:
回2楼纠结,能讲明白一下220怎么进的吗。谢谢

网友:
用乐华2621吧!不用刷程序!

网友:
我用鼎科的2621 晕死咯。发四块 死了近三块  我觉得还是老实刷程序的比较好。乐华2025驱动板很精典!

网友:
找一块电源高压一体的板子即可。另外主控板的电压要与电源板产生的电压一致,此外液晶屏的接口还要与所选的主控板一致(30针、20针、14针)。最后找一个驱动液晶屏的对应程序(还要与主控板对应),再找一个编程器,把程序刷进去即可

网友:
220V通过电源板(随便找个旧的液晶显示器就能拆)转成12V接到驱动板,其他部分跟你画的一样,有什么问题可以Q我371715979,加我发个短信13641404141并注明所在地。。

网友:
现在有专用的电源适配器将市电220V转成12V你只要将12V引进高压板就行!!!

网友:
谢谢楼上大师提醒。我去找找哪里有卖的。

网友:
没这麻烦,用现成的12V电源,通用驱动板,通用高压条就实现了。买这几样东西的时候告诉别人你屏的型号,别人会把东西给你配齐全,回去直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