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

楼主(2009-10-31):
单台机器换成用猫上可以上..但是用路由器就不可以了..他的密码没错误...
我 看了别人说是用那个克隆一下地址就好了。我试过了....没用....
有个路由器是无线的
今天装的可是我什么都设置好了,他就是上不了,我换个也是...
用的是PPOEE上网的
我看了LVN口就是有密码帐号那个。发现帐号是自己的,密码却不是...我更改后保存也不行,它自动改回来,我在特殊状态中也不中..
责么整啊
我按说明书上整,一步一步的做也不可以...
我回复出厂设置后重启路由器也是那毛病。
郁闷啊
是那的毛病啊
不管怎么填写密码就是会自动改回去..
对了  忘说了,我也吧他回复过出厂设置好几次了

网友:
看说明书吧,实在不行就找电信换一个。

公交查询

网友:
刷路由器的固件试试

网友:
如果路由器没有问题就是你路由器设置的不正确

网友(2013-05-29):
我碰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了 也在纠结中 不用路由上网蛮好的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