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PIN不短路 插上就不触发

楼主(2009-10-31):
4PIN不短路 插上就不触发 转一下就停 拔掉就好,用表量4PIN没有短路 为啥 何解 杂牌865

网友:
有场馆坏或IC坏  查一下U电路

网友:
最好再查一下VCORE是否对地短路,如果VCORE对地了,再最好看看是否北桥短路了,这样这个板子基本放弃吧

网友:
你插上4PIN点开机键的时候U座是插的假负载还是U呢?

网友:
可以换个电源管理芯片看看,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
换电源了吗?有可能电源带负载不行。

网友:
电源IC,MOS管的问题

网友:
测一下上下管 换电源IC

网友:
你的是带4针的电源的话,一闪既灭的话,你测一下阻制,短路的话就是管子坏了,就是离4针的电源最近大那组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差,电源供电不足引起的,可以试试换一个好一点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