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故障

楼主(2009-10-31):
客户送修915gv-m7主板

接到主板对其打阻,基本正常 上假负载测量:内存电压正常 桥供电正常 总线供电正常 CPU的vcroe的电压也正常 复位电压偏低经过跑线发现接一个上拉电阻(822)一端电压正常 另外一端(接 CPU复位的那一端明显偏低)查电阻阻值正常说明cpu那一端电压被拉低了  cpu的复位是有北桥给的所以查北桥的工作条件:桥供电 还有就是桥的时钟了。
时钟芯片是ICS954119的芯片

查时钟的供电正常没有办法了只能出我新买的波波了

经测量时钟有33M和48M就是没有桥的时钟和U的时钟

换上一个新的时钟一切OK跑马了

网友:
想问下楼主ICS954119这张图上那个是北桥的时钟?谢谢了!~

网友:
回楼上的是全板的时钟

网友:
没看到乔的时钟 啊!

网友:
关键是时钟芯片不好找啊!

网友:
这种问题 碰到得太少了
我这没有示波器 只能是各部位问题都排除以后 再去考虑时钟
台式机主机用示波器得机率还是小了点

网友:
呵呵,又一个换时钟IC的,还有换的,牛呀

网友:
这是915的,现在915的料版多,能拆到的

网友:
请问LZ怎么用波波测时钟呀?用万用表测不出来吗?我一般用表时钟输出点有电压就以为有时钟信号了,这样不对吧?

网友:
把晶振时钟IC都换掉,修板应该多准备点料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