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BMR32主板点位图

楼主(2009-10-31):
求IBMR32主板点位图电路图集里面下载下来了都不会用,谁有便用方面的啊,
这台机子是大电流DCBATOUT 对面短路,拆了很多电容和IC还是没好。对照电路图一个一个拆却找不到地方,用电压烧没试过怕问题扩大。只有求点位图慢慢拆。谁有啊发一份吧,

网友:
R32不是Yamato设计的机器,没有你想要的那种点鼠标,出来走线的点位图。只有置顶贴的那一种,工厂里也是用的那一种。

网友:
那这种怎么用啊,知道的说一下啊,

网友:
谁知道电压烧是怎么把烧短路的元件烧出来啊,本人没有试过怕烧坏了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