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D2主板复位灯每隔半秒闪一次

楼主(2009-10-31):
插CPU后,CPU的供电1.37,内存供电1.8,参考0.9,南桥2.5,北桥3.3,CPU参考电压1.22,复位灯间隔半秒闪一次
不插CPU,插假负载,CPU供电0.97V,PG是1.2,CPU参考电压1.22,复位灯不闪

怎么修?求思路.谢谢

网友:
上面这块主板的插CPU时的内存供电更正一下是:2.0V.
后来不知怎样搞的,它自己变成了1.8V,就正常了!我把内存的供电的图简单的画了一下.如下

网友:
这个参考电压我不知道它是怎么一个电路原因,管子都是PD9038,连接示意图如下:

我不懂它们是怎样工作的。各师师傅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
牛,电路图能画成图画?但是2.5V那里管子不应该通吧,拆下来量下

网友:
此处的供电应该是正常的...参考....北桥是否松HAN

网友:
可能是主板不支持你的CPU
  CPU                                                                  最早支持的主板版本  最早支持的BIOS版本
Celeron 420(1.60GHz,800 FSB,L2 512KB,LGA775,revA1)     ALL  1016

Celeron 430(1.80GHz,800 FSB,L2 512KB,LGA775,revA1)     ALL  1016

Celeron 440(2.00GHz,800 FSB,L2 512KB,LGA775,revA1)     ALL  1016

Celeron 450(2.2GHz,800 FSB,L2 512KB,LGA775,revA1)     ALL  1017

Celeron D 325J (2.53 GHz, 533 FSB, LGA775)     ALL  0302

Celeron D 326(2.53 GHz, 533 FSB, LGA775)E0,EM64T     ALL  0302

Celeron D 326(2.53 GHz, 533 FSB, revG1, LGA775)     ALL  0302

Celeron D 330J (2.66 GHz, 533 FSB, LGA775)     ALL  0302

Celeron D 331(2.66 GHz, 533 FSB, LGA775)E0,EM64T     ALL  0302

Celeron D 331(2.66 GHz, 533 FSB, revG1, LGA775)     ALL  0302

Celeron D 335J (2.80 GHz, 533 FSB, LGA775)     ALL  0302

Celeron D 336 (2.80 GHz, 533 FSB, LGA775)E0,EM64T     ALL  0302

Celeron D 336 (2.80 GHz, 533 FSB, revG1, LGA775)     ALL  0302

Celeron D 340J (2.93 GHz, 533 FSB, LGA775)     ALL  0302

Celeron D 341 (2.93 GHz, 533 FSB, LGA775)E0,EM64T     ALL  0302

Celeron D 341 (2.93 GHz, 533 FSB, revG1, LGA775)     ALL  0302

Celeron D 345J (3.06 GHz, 533 FSB, LGA775)     ALL  0302

Celeron D 346 (3.06 GHz, 533 FSB, LGA775)E0,EM64T     ALL  0302

Celeron D 346 (3.06 GHz, 533 FSB, revG1, LGA775)     ALL  0302

Celeron D 347 (revD0,65nm,3.06GHz, 533 FSB, L2:512KB, LGA775)     ALL  0902

Celeron D 351 (3.2 GHz, 533 FSB, LGA775)E0,EM64T     ALL  0302

Celeron D 351 (3.2 GHz, 533 FSB, revG1, LGA775)     ALL  0302

Celeron D 352 (65nm,3.20 GHz, 533 FSB, L2:512KB, revD0, LGA775)     ALL  0501

Celeron D 355 (3.33 GHz, 533 FSB, L2:256KB, rev E0, LGA775)     ALL  0302

Celeron D 355 (3.33 GHz, 533 FSB, L2:256KB, revG1, LGA775)     ALL  0302

Celeron D 356 (65nm,3.33 GHz, 533 FSB, L2:512KB, revD0, LGA775)     ALL  0502

Celeron D 356 (revB1, 65nm,3.33 GHz, 533 FSB, L2:512KB, LGA775)     ALL  0302

Celeron D 360 (65nm,3.46 GHz, 533 FSB, L2:512KB, revD0, LGA775)     ALL  0501

Celeron D 365 (65nm,3.60 GHz, 533 FSB, L2:512KB, revD0, LGA775)     ALL  0501

Celeron Dual Core E1200(revM0,1.6GHz,800 FSB,L2:512K)     ALL  1017

Celeron Dual Core E1500(revM0,2.2GHz,800 FSB,L2: 512K)     ALL  1017

Core 2 Duo E4300 (1.8GHz,800FSB,L2:2MB,65W,rev.L2)     ALL  1005

Core 2 Duo E4400 (2.0GHz,800FSB,L2:2MB,65W,rev.L2)     ALL  1006

Core 2 Duo E4400 (2.0GHz,800FSB,L2:2MB,65W,rev.M0)     ALL  1017

Core 2 Duo E4500 (2.2GHz,800FSB,L2:2MB,65W,rev.M0)     ALL  1017

Core 2 Duo E4600 (2.4GHz,800FSB,L2:2MB,65W,rev.M0)     ALL  1017

Core 2 Duo E4700 (2.6GHz,800FSB,L2:2MB,revG0)     ALL  1017

Core 2 Duo E6300 (1.86GHz,1066FSB,L2:2MB,rev.B2)     ALL  0501

Core 2 Duo E6300 (1.86GHz,1066FSB,L2:2MB,rev.L2)     ALL  1003

Core 2 Duo E6320 (1.86GHz,1066FSB,B2:4MB,rev.B2)     ALL  1012

Core 2 Duo E6400 (2.13GHz,1066FSB,L2:2MB,rev.B2)     ALL  0501

Core 2 Duo E6400 (2.13GHz,1066FSB,L2:2MB,rev.L2)     ALL  1003

Core 2 Duo E6420 (2.13GHz,1066FSB,L2:4MB,rev.B2)     ALL  1012

Core 2 Duo E6600 (2.40GHz,1066FSB,L2:4MB,rev.B2)     ALL  0501

Core 2 Duo E6700 (2.66GHz,1066FSB,L2:4MB,rev.B2)     ALL  0501

Core 2 Extreme X6800(2.93GHz,1066FSB,L2:4MB,revB2)     ALL  0501

P4-3.20F GHz (EM64T)     ALL  0302

P4-3.40 GHz Extreme Ed. (800 FSB, HT, revM0, LGA775)     ALL  0302

P4-3.40F GHz (EM64T)     ALL  0302

P4-3.40GHz(FSB800, revR0)     ALL  0302

P4-3.46 GHz Extreme Ed. (1066 FSB, HT, revM0, LGA775)     ALL  0302

P4-3.60F GHz (EM64T)     ALL  0302

P4-3.73 GHz Extreme Ed. (1066 FSB, HT, revN0, LGA775)     ALL  0302

P4-3.80F GHz (EM64T)     ALL  0302

P4-3.80GHz(FSB800, revR0)     ALL  0302

P4-505/505J (2.66 GHz) (533 FSB)(E0,D0)     ALL  0302

P4-506 (2.66 GHz) (533 FSB, EM64T)(E0,D0)     ALL  0302

P4-506 (2.66 GHz) (533 FSB, EM64T, revG1)     ALL  0302

P4-511 (2.8 GHz) (533 FSB, EM64T, revG)     ALL  0302

P4-511 (2.8 GHz) (533 FSB,revE0, EM64T)     ALL  0302

P4-515 (2.93 GHz) (533 FSB)(E0,D0)     ALL  0302

P4-516 (2.93 GHz) (533 FSB, EM64T)(D0,E0)     ALL  0302

P4-516 (2.93 GHz) (533 FSB, EM64T, revG1)     ALL  0302

P4-519K (3.06 GHz) (533 FSB, EM64T, revG1)     ALL  0302

P4-520/520J (2.8E GHz) (800 FSB) (D0)     ALL  0302

P4-520/520J (2.8E GHz) (800 FSB) (E0)     ALL  0302

P4-521 (2.8GHz, 800 FSB,HT, L2 1MB)(D0,E0)     ALL  0302

P4-524 (3.06GHz, 533 FSB,HT, L2 1M, revG1)     ALL  0302

P4-530/530J (3E GHz) (800 FSB) (D0,E0)     ALL  0302

P4-531 (3GHz, 800 FSB, L2 1MB)(D0,E0)     ALL  0302

P4-540/540J (3.2E GHz) (800 FSB) (E0,D0)     ALL  0302

P4-541 (3.2GHz, 800 FSB, L2 1MB)(E0,D0)     ALL  0302

P4-550/550J (3.4E GHz) (800 FSB) (D0.E0)     ALL  0302

P4-551 (3.4GHz, 800 FSB, L2 1MB,D0,E0)     ALL  0302

P4-560/560J (3.6 GHz) (800 FSB) (DO,E0)     ALL  0302

P4-561 (3.6GHz, 800 FSB, L2 1MB)     ALL  0302

P4-570J (3.8 GHz) (800 FSB) (D0,E0)     ALL  0302

P4-571 (3.8GHz, 800 FSB, L2 1MB V E0)     ALL  0302

P4-630 (3.0E GHz, 800 FSB, L2:2MB, EM64T, HT)     ALL  0302

P4-631 (65nm,3.0GHz, 800 FSB, L2:2MB, revB1)     ALL  0302

P4-631 (65nm,3.0GHz, 800 FSB, L2:2MB, revC1)     ALL  0302

P4-631 (65nm,3.0GHz, 800 FSB, L2:2MB, revD0)     ALL  0501

P4-640 (3.2E GHz, 800 FSB, L2:2MB, EM64T, HT)     ALL  0302

P4-641 (65nm,3.2GHz, 800 FSB, L2:2MB, revB1)     ALL  0302

P4-641 (65nm,3.2GHz, 800 FSB, L2:2MB, revC1)     ALL  0302

P4-641 (65nm,3.2GHz, 800 FSB, L2:2MB, revD0)     ALL  0501

P4-650 (3.4E GHz, 800 FSB, L2:2MB, EM64T, HT)     ALL  0302

P4-651 (65nm,3.4GHz, 800 FSB, L2:2MB, revB1)     ALL  0302

P4-651 (65nm,3.4GHz, 800 FSB, L2:2MB, revC1)     ALL  0302

P4-651 (65nm,3.4GHz, 800 FSB, L2:2MB, revD0)     ALL  0501

P4-660 (3.6E GHz, 800 FSB, L2:2MB, EM64T, HT)     ALL  0302

P4-661 (65nm,3.6GHz, 800 FSB, L2:2MB, revB1)     ALL  0302

P4-661 (65nm,3.6GHz, 800 FSB, L2:2MB, revC1)     ALL  0302

P4-661 (65nm,3.6GHz, 800 FSB, L2:2MB, revD0)     ALL  0501

P4-662 (3.6 GHz, 800 FSB, L2:2MB, EM64T, HT, revR0)     ALL  0302

P4-670 (3.8 GHz, 800 FSB, L2:2MB,N0)     ALL  0302

P4-672 (3.8 GHz, 800 FSB, L2:2MB, revR0)     ALL  0302

Pentium D 805 (2.66 GHz, 533 FSB, revB0)     ALL  0302

Pentium D 820 (2.8 GHz, 800 FSB, revA0)     ALL  0302

Pentium D 820 (2.8 GHz, 800 FSB, revB0)     ALL  0302

Pentium D 830 (3.0 GHz, 800 FSB, revA0)     ALL  0302

Pentium D 830 (3.0 GHz, 800 FSB, revB0)     ALL  0302

Pentium D 840 (3.2 GHz, 800 FSB, revA0)     ALL  0302

Pentium D 840 (3.2 GHz, 800 FSB, revB0)     ALL  0302

Pentium D 915(2.8GHz, 800 FSB, L2 4MB, revC1, without VT function)     ALL  0501

Pentium D 915(2.8GHz, 800 FSB, L2 4MB, revD0,without VT function)     ALL  0902

Pentium D 920(2.8GHz, 800 FSB, L2 4MB, revB1)     ALL  0302

Pentium D 925(3.0GHz, 800 FSB, L2 4MB, revC1, without VT function)     ALL  0501

Pentium D 930(3.0GHz, 800 FSB, L2 4MB, revB1)     ALL  0302

Pentium D 930(3.0GHz, 800 FSB, L2 4MB, revC1)     ALL  0302

Pentium D 935(3.2GHz, 800 FSB, L2 4MB, 95W, revD0)     ALL  0902

Pentium D 940(3.2GHz, 800 FSB, L2 4MB, revB1)     ALL  0302

Pentium D 940(3.2GHz, 800 FSB, L2 4MB, revC1)     ALL  0302

Pentium D 945(3.4GHz, 800 FSB, L2 4MB, revC1, without VT function)     ALL  0501

Pentium D 945(3.4GHz, 800 FSB, L2 4MB, revD0, without VT function)     ALL  0701

Pentium D 950(3.4GHz, 800 FSB, L2 4MB, revB1)     ALL  0302

Pentium D 950(3.4GHz, 800 FSB, L2 4MB, revC1)     ALL  0302

Pentium D 960(3.6GHz, 800 FSB, L2 4MB, revC1)     ALL  0302

Pentium D 960(3.6GHz, 800 FSB, L2 4MB, revD0)     ALL  0701

Pentium Dual Core E2140(1.6GHz, 800FSB, L2 1MB,L2)     ALL  1016

Pentium Dual Core E2140(1.6GHz,800FSB,L2 1MB,M0)     ALL  1017

Pentium Dual Core E2160(1.8GHz, 800FSB, L2 1MB,L2)     ALL  1016

Pentium Dual Core E2160(1.8GHz,800FSB,L2 1MB,M0)     ALL  1017

Pentium Dual Core E2180(2.0GHz,800FSB,L2 1MB,M0)     ALL  1017

Pentium Dual Core E2200(2.2GHz,800FSB,L2 1MB,M0)     ALL  1017

Pentium Dual Core E2220(2.4GHz,800FSB,L2 1MB,M0)     ALL  1017

Pentium Extreme Ed-840 (3.2 GHz, 800 FSB, revA0)     ALL  0302

Pentium Extreme Ed-840 (3.2 GHz, 800 FSB, revB0)     ALL  0302

Pentium Extreme ED-955(3.46GHz, rev A0,B1)     ALL  0302

Pentium Extreme ED-965(3.73GHz, rev C1)     ALL  0302

网友:
参考电压输出是正常的,但是我不懂这个PD9038到底是什么管子?应该不是MOS管,G、D、S这样从电路上讲不通啊!请各位师傅帮忙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