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我的北桥散热加风扇改装实战(无码多图)

楼主(2009-10-31):
众所周知,电脑的散热大户:CPU 显卡 北桥
北桥温度过高直接导致电脑运行慢甚至死机,蓝屏等现象。而有些主板北桥只有散热片,没有散热风扇,这就需要在上面加一个风扇来改善北桥的散热状况。下面就是我对V星945北桥的散热改装方法和操作示意图:
经过改装后,北桥温度有明显的降低,机器的运行速度有明显提高。
芒果散热专业实验室:
http://shop59156762.taobao.com

网友:
很好,很强大。不过还度好象快不了吧。

网友:
这个是我自己的电脑加装风扇后的效果。前段时间电脑很卡,后来发现北桥温度偏高。拆开北桥散热器,重新涂了硅脂,又加了一个风扇,就好多了。

网友:
这个比较实用 我现在就遇见了一片主板 C6100的 桥太小 散热片都不好找

网友:
注意风扇的震动,小心搞虚焊或者是压坏核心

网友:
这款散热片上面用的是4cm 的风扇,刚刚合适。

网友:
大修版主说得很好,以前就是这样搞过,把桥压坏了,直接压死。

网友:
如果以前有散热块的,在上面加个风扇应该不会到把桥压坏的程度,因为风扇的重量很小。
如果以前没有散热块的,自己DIY配的散热块,有可能因为不太合适,安装过紧或散热块太重,把桥压坏

网友:
另外,机箱的散热,机箱风道的选择,对整机各部件的散热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网友:
太帅了 螺丝不会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