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显卡一出现64M时,就黑屏

楼主(2009-10-31):
测了供电,都正常,怀疑是显存芯片的问题,请大家帮忙解决下。。

新诚达 -10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我意思是上主板点亮的第一个界面上 的64M

网友:
这个现象基本都是大量显存损坏导致
楼主可以试着一个一个更换显存看能否进入DOS
进入DOS后用MATS测试再具体判断哪个显存损坏

网友:
短接数据位 就可以进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问,怎么短接数据位?  是哪几个数据位?    数据位能不能给我解释下?谢谢   请告诉我下具体的操作。。谢谢了

网友:
现存到gpu的排阻

网友:
呵呵  显存数据位的为题
一般损坏 可用数字表测量出来

网友:
这叫第一屏故障!显存有坏的,如何测试,楼上的几位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呵呵,谢谢各位的提示,,,, 已经修好了。。  是加焊显存芯片后  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