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17纯平显示器

楼主(2009-10-31):
开机后左右向中间缩小,怎么修

网友:
先查行供电

网友:
二次电源电压多少??1024*768,为110V左右,如果正常,就查枕形校正电路。

网友:
枕形校正电路!

网友:
枕形校正电路有虚焊

网友:
你看看左右能不能调节 能调节是二次电源的问题 不能调节是S效正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