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GX-GJ17L3液晶开机没反应

楼主(2009-10-31):
新手,哪位大哥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问的太笼统,没有办法回答!

网友:
就是,至少应该先查一下供电

网友:
这个机子是外接12V供电吧,要是的话,可能是驱动板3.3V供电出问题了,你量一下,在3.3V稳压管前有一个贴片二极管性能变质了,用1N4007换上就行了。

网友:
怎么没反应,是显示器不亮?还是灯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