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0报警求助

楼主(2009-10-31):
空板插内存上电报警为 滴-停顿-滴滴滴-停顿-嘀嘀嘀-停顿-滴,电流为0.5A,代码跑E0,我准备换北桥,大家给点意见
求助

网友:
典型的内存不过 ,1--3--3--1 你可以考虑北桥前提是内存 供电 等都正常!

网友:
这板子最好
不要换北桥啊
因为北桥可能性很低啊
查下时钟吧

网友:
搞了北桥,症状还是一样,本本波有兴趣看看不

网友:
内存不过

网友:
动不动就把北桥搞了 自己给自己增加难度了

网友:
怎么能叫动不动就把北桥搞了,我又不是一股脑的没查电路就换北桥,就是因为其他能排除的情况都排除了,才去动的桥,再说我写的很清楚,换过桥后故障是一样的,代码跑E0,请问这能叫给自己增加难度吗?修主板你不大胆尝试能排除一些根本无法用常理能解决的问题吗?

网友:
加焊内存槽看看吧,也许可以的,不要搞桥了,没有用的,把桥墩搞坏就不好说了。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正常了吗,通常时钟要上真内存才可能量到.(上假载确定内存的时钟测试点再上内存量)或用示波器量时钟IC外围的小电阻看有没波形.

网友:
是集成还是独立的
是独立应该是显卡吧
集成应该是内存或北桥

网友:
很典型的是内存不过,不插内存应该也是这样报警吧,那就按不过内存修吧,还有BIOS也有可能
需要测量什么数据可以说一下,我这里刚好有块全测好的板

网友:
上拉电阻也会出问题的,就是阻值变大巧若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