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魔冻KT880主板求助!!!!!

楼主(2009-10-31):
此板风扇不转,经检测发现风扇接口旁边的一个
三极管
(N4P1)坏了,请问各位高手可用什么三极管代换阿?????
主板
求助

网友:
3904 npn三极管

网友:
形状大小差不多,要确定是N管还是P管

网友:
40V200mA625mW-NPN-BCE三极管(SOT-23)
T04-W04-W1A-W1P 都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