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1912显示器

楼主(2009-10-31):
一台VA1912显示器不亮,我把电源板与驱动板换到别的显示器上可以用的。这有没有可能是4个灯管都坏了,还是屏坏了。

网友:
可能是灯管老化引起的,外接灯管试一下吧。呵呵

网友:
有灯管测试工具,点一下,很快的。没有就换试一下。

网友:
用单灯高压板测4个灯管

网友:
把屏上的灯管线接到你说的另一台显示器上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谢谢版主,我把灯管接到另一台显示器上会亮了2秒钟,这说明灯管没坏吧。是屏坏了还是别的东西坏了?如何查法,谢谢

网友:
查一下高压电路

网友:
正常的话把灯管线接到另一台显示器上是只亮了2秒钟,还是一直亮着?

网友:
由你判断 说明了是屏坏,。。。。原机有暗影就是灯坏  原机只是批示灯亮或是花屏就是屏电路坏,

网友:
如果是屏坏了,我这台显示器要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