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不充电问题。急。急。

楼主(2009-10-31):
x61不充电问题。急。急。
IBM X61笔记本开机可以显示,显示后报0190:critical low-battery error后掉电。充电芯片是:max8765e 测得max8765e的 1脚为:19。52v (dCIN)...10脚acin 为2.2v 11脚acok#电压为0。05v 8脚shdn#电压为0v 。。。

网友:
大家帮我看一下有没有这两个d17 d21二极管。。 我这个板上没有这个二极管呢。不懂是不是被人拆了。。。。。

网友:
0190,错误。
你既然 DCIN ACIN都正常了,ACOK#也为低了。
那么-EXTPWR也应该为低。
你看看,-EXTPWR-PMH7到PMH7的那个管子是否正常导通了,

到H8的 那个管子是否也正常

网友:
遇到过好几个 是一个保险开路了  具体型号记不得了  是检测电路上的  在电池接口附近 你找找看呢

网友:
回小贝花。我测得了-EXTPWR pmh 的电压也为0.05v是为低电平。在x61图纸中是Q73的D极..测得为0.05 。q73的s极与-EXTPWR 相连。q73管的g极为4.9v。。。。。。。。。

网友:
电池抱错
查下8765周边电压

网友:
根据你测得类容可知 -EXTWP-PMH7是 正常到PMH7了,哪还有什么问题,,你得仔细的查了,0190 错误不好修,,需要仔细 耐心

网友:
D17没查吗?

网友:
这个二极管在板上没有找到。我用点位图看过了。像似被人拆掉了的样子/

网友:
上面图中的d17的二极管在电路中没有。。二极管正端连h8 芯片的extpwr_h8引脚上。二极管负端接到m8765的11脚acok#脚上。。。请问这个二极管必须要的吗。没有确定不敢乱加上去。二极管正端有3v电压呢。望修过的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
这个是需要的 如果-EXTPWR-H8不能送达H8的话 就可能出现0190的问题,你补回吧。

网友:
我碰过一个,换充电ic好了

网友:
好了回个贴  学习以下了!!

网友:
你可以求救要个哪二极管啊

网友:
H8与电池数据线的回路要是通的话,就换充电IC,我修的一例是充电IC不良。供参考!

网友:
我怀疑是充电芯片短路。你测一下基准电压有没有。看看芯片是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