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653能不能用ALC655代换?

楼主(2009-10-31):
ALC653能不能用ALC655代换?

网友:
不可以吧芯片最好型号一样

网友:
看PDF脚位一样就能试试~~~
应该可以的~LZ换后别忘了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
好像声卡芯片要原型号代换的吧。

网友:
主板上PCI槽有空的就直接加片声卡来得快,没有同型号的芯片 修起来麻烦,

网友:
没有资料哦
等着大家的研究成果

网友(2010-04-06):
可以代换
我应经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