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直观明了的MEMTEST改进版本如何使用,

楼主(2009-10-31):
大家好,直观明了的MEMTEST改进版本如何使用?俺用坏内存测试能通过,不知为什么,各位高手邦邦忙,教教我用,
SAMSUNG 734
K4H560838H-UCCC
这种颗粒的内存不知为什么换了别的8位的颗粒,内存就不认了, 大家能说说吗,
使用

网友:
首先你要搞清楚你要替换颗粒的技术参数。
它是32M*8,400M的颗粒,用真正原装的HY5DU56822-D43代换即可。
如果代换后还是没有修好,检查如下原因:
你查找故障位置准确吗?
你的焊功过关吗?有无假焊和短路?

网友:
贝贝 ,谢谢你的指点,我换的是好芯片啊,原来测过的,这个先不说,直观明了的MEMTEST改进版本如何使用?真的搞不懂,坏条用它测试能通过,有没使用说明啊,谁有给俺一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