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0M

楼主(2009-10-31):
今天修到ASUS 的X50M的机器 NV的芯片组 开机掉电 未查到哪里缺电 苦于没有
请求大家帮组
芯片
掉电

网友:
前两天修了一台因为显卡芯片空焊造成掉电的,楼主参考下

网友:
ASUS的图纸很不好找,而且找的到也麻烦,板上没标元件编号的,还是跑线路吧

网友:
楼上的, 看来你的14分快没了! 唉!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一台这个机器,是显卡问题。听同行说这个机器的南桥容易虚焊,会引起不触发或者掉电,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板上没标元件编号的,是的.台巴子很坏的,楼主电源供电电路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