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或研究过这种灯呢

楼主(2009-10-31):
这是个广告灯 是广告公司里拿过来的 叫我给研究下这么点不亮的  我也试了下真的不亮  他就是由两个个芯片控制的  我用手去摸他的任意一个
脚都有可能亮几个灯的  就算是边上的一个电阻都会亮灯的  不碰到这些脚的话就是不亮的  搞不懂是什么的问题

网友:
这东西和LED点阵差不多  需要有控制信号才亮吧!不行就先查HC244  595

网友:
电阻是三极管限流的吧,595一般用来驱动(驱动电流大),楼主描述不详细不好判断,和点阵屏原理差不多,应该还有单片机只类的控制芯片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发的图上就两个电容啊
引用 网友B:

这种灯是很长的哦 我一个镜头拍不下

网友:
两个芯片595是一个移位的逻辑芯片。 估计是完成闪灯的效果。
244是一个逻辑驱动芯片,可能是用来点灯的。

244应该没问题,查下595的电源。顺便看查一下595,11脚移位信号的状态,以及如何产生的。(这个是一个单面板,伱应该可以看到11脚走线,连了哪些东西)

还有请上一张完整的图,即使不清晰,但是至少可以看到这个东西的轮廓,还有那些器件。。。

网友:
需要配合单片机的控制器才能亮,没有驱动信号不能使这种广告灯亮的,北京**会的大屏显示可能就是由无数个这个组成的。

网友:
没有看到单片机在什么地方.

网友:
没有看到单片机在什么地方.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很大的屏幕,单片机可能在几十米或更远的地方。

网友(2009-12-02):
原理应该跟学校实验室里面做的哪种有7位数码管显示字符差不多.应该是有一个控制芯片里面写有程序,如果程序坏了就不行了.

网友:
换595芯片,595是串入并出的解码芯片.满足工作条件时各脚才有输出.

网友:
不好意思,忘发附件了.

网友(2010-01-23):
用单片机或PLC就可控制,根据需要编程控制它的点亮顺序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