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开机慢

楼主(2009-10-31):
一块478真的华擎主板 型号为P4I45GV  测量了内存和CPU供电都是正常的   但是开机的时候就是很慢  大概2-3分钟才能点亮显示器
点亮了进系统都是一样的没任何的问题  对了显示出来的色度是偏黄色的  这样的情况该如何去查原因呢???

网友:
2级缓存开了没有?我遇到个一片是开机快的!玩个斗地主1秒就超时了!

网友:
显示偏黄的话可能是桥引起的,查一查桥的供电啊这些

网友:
桥虚焊及CPU旁边的大电容是否有漏电现象!最好更换之

网友:
r.g.b 少一个颜色

网友:
电容都是正常的

还有楼上的说R G B少了颜色是什么查的啊 怎么补救呢

网友:
R G B 就是三基色,对地阻值在75左右,三个对地阻值要一样

网友:
换台显示器看看还偏色没有,先判断是不是显示器问题啊

网友:
在bios设成快速自检看看。

网友:
BIOS直接恢复吧。省事。换显示器看看还少色不。还少就测显卡接口RGB

网友:
回楼上几位话  BIOS回复过   显示器换了好几台  数据也换过  桥也压过  故障依旧。。。

网友:
把内存插在内存槽的第一槽,开机会快点,。试试看。

网友:
LZ这个应该是硬伤啦 不是软伤哦 加焊哈NB试试

网友:
先解决“黄”的问题:拆掉RGB的对地电阻,再测一下各脚的值,如偏大,加焊;如偏小,NB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