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不动了!!就是不跑码

楼主(2009-10-31):
一垃圾845主板..冠盟的..拿回来时电容被换过..不跑码..把电容重新换了..CPU供电正常..电源各接口对地阻值正常..正常触发..有复位..南北桥CPU电压正常..内存2.6V正常..内存参考电压1.3V正常..各部分时钟正常..刷了BIOS..还是不跑码..**...
cpu
cpu供电

网友:
查CPU的工作条件

网友:
时钟查了没有

网友:
还I/O芯片试试

网友:
打阻值看一下北桥是否坏了

网友:
我现在由3块扳子是这样 册各个电压都正常 就是不跑码 前提 我没有BGA焊台 不能换南桥北桥 不知道除了南桥北桥之外还有别部分会产生这种故障的吗

网友:
CPU各信号电压都正常吗??VTT PG !!

网友:
你测一下前端总线看有没有问题,在就是换I/O还不行的话就是南桥问题了啊,要看一下你的I/O哦,不过8712和盘托出83627这几种比较多问题,其他的都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撬开CPU座看下有没有孔被搞烂了,工作条件全部齐了的话,看下发出寻址没。不是这么瞎修的吧

网友:
會不會上錯U了

网友:
是不是478(BGA)封装的座子,如果是上带灯测试仪看看,有没有座子虚焊或者北桥虚焊的

网友:
I/O换个试一下,不行就南桥挂了

网友:
内存3。3V正常吗

网友:
楼主都说"内存2.6V正常" 了 , 楼上还问3.3V ? CPU各条件都满足 , , 会不会是上错U? 不匹配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块朋友的主板,情况一样啊!那位高手给指点下啊

网友:
确定一下CPU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PCI上能否打到帧信号。
CPU到北桥的AD线,HUB总线,LPC总线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刷一下bios

网友:
CPU坏了吧,我就修过一个客户的机器,不跑码,先查供电,就内存供电不正常,少一半,换了个3055场管,供电正常了,还是不跑码,搞了半天,原来CPU坏了

网友:
可以这样说..供电..时钟..复位..三大工作条件满足..就是不跑码..你能拿它奈何???没BGA返修台..没有带灯的假负载..唉..纯手工修板就是这么吃亏啊....
手里就万用表一个..858一台..工业风筒一个...哈哈

网友:
请问辉煌电脑版主 怎样cpu看发出寻址没?

网友:
CPU座,是不是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