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s8X-MX主板的网卡连接上但不通

楼主(2009-10-31):
前几天修一张华硕P4s8X-MX主板,原BIOS坏了,刷后正常开机,装完系统后,插上网线发现“本地连接”能连接上路由器,但就是PING不通也上不了互联网。拨掉网线后“本地连接”打X,但刷BIOS不会形响网卡部分的吧。不论用“自动获得IP地址”还是使用设定的IP地址都是不行。 证实路由器是好的,网线是好的,
上图:

---------------------------------------------------------------------

回复:12楼的兄台说的是对的,果然是MAC地址刷空了,但兄台所给的软件不会用,没刷入,有谁用过可以教下吗?

现在用了修改注册表的方法暂时解决,最好是如17楼兄弟所讲的刷入ROM才是最终方法。

网友:
你应该换个PCI的网卡试下,如果OK,你就换了集成的网卡IC

网友:
试试固定IP地址!!!

网友:
能自动获取IP吗?自动获取的IP正常吗?如果正常,试着访问路由管理界面,如果出得来访问窗,则说明网卡应是好的

网友:
DNS服务地址没有正确加载吧,指定IP试下

网友:
MAC 不对。从系统改一下。或从写一下BIOS。

网友:
换一下 PCI 的网卡看可以不;一般都可以成功

网友:
能自动获得IP地址,也试过了设定IP,DNS,但都不行,PING127.0.0.1就有返回,但PING路由就不通,但本地连接还是显示已连接上的,很怪。

网友:
网络问题不好弄呀! 是那种上网 设置都不一样!!

网友:
双点网卡图标,看看网卡有没有收发包,要是只有发包,没有收包可能是网线的事,加换个网卡试试

网友:
如果有备用网线更换一条 如果更换后不行重新安装系统  在不行换PCI网卡 在不行杀网卡芯片!在不行就杀SB 杀前要检测条件哈!

网友:
这问题我遇到过多次,应是主板集成网卡的MAC地址刷空了,
你进BIOS设置看下有没有MAC地址选项可填,
若是没有就要在纯DOS下使用华硕网卡MAC软件,即可将网卡MAC地址写入
注意我上传的是ami bios 适用的mac写入程序,其他bios的程序不一样

网友:
这个网卡MAC的厂商号好象真的查不到,刷BIOS是有可能影响集成网卡的,XP可以通过修改注册表改MAC的,先试一下吧,不过我碰到过这个SIS的驱动引起的这种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兄台指点,我明天试试,谢谢!

网友:
还应该是路由器设置问题吧

网友:
就算你获取到IP, DNS    你的MAC也是好的,  但刷了BIOS就是不好说了,  因为BIOS是控制所有的一切。  我就就是好多问题是通过刷BIOS解决的。  网卡也不例外。所以最好找官网的原版BIOS刷。

网友:
板子是软网卡吧?
刷了BIOS后MAC地址丢失,可以从在系统里改或者下一个MAC地址修改软件。
最好是用专用软件把MAC地址刷进去,这样才能一劳永逸

网友:
呵呵  把原版的biso刷进去后  在BIOS理优化一下  试一试

网友:
BIOS刷的不对,集成网卡信息被刷空了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网卡mac 地址丢失了,可以更改一个虚拟mac 地址  最直接的就是 换张网卡上去 问题就明白了

网友:
就 是BIOS不 对  在从刷把 我遇见过同样的现象

网友:
回复:12楼的兄台说的是对的,果然是MAC地址刷空了,但兄台所给的软件不会用,没刷入,有谁用过可以教下吗?

现在用了修改注册表的方法暂时解决,最好是如17楼兄弟所讲的刷入ROM才是最终方法。

网友:
就是mac地址的问题!请相信群众

网友:
我修过和楼主一样的板,插PCI可以上,用集成上不了,换掉网卡芯片OK

网友:
回楼上朋友,据客人说这张主板之前一直是正常的,就有一天使用中突然死机,重开后显示蓝屏,拿来我看过后显示的是BIOS损坏,提示恢复BIOS。所以我刷BIOS后原网卡就出现如1楼所讲的现像了。也即很有可能是因刷BIOS后导致的。后来的改MAC地址证实了12楼朋友所讲的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