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机屡损硬盘的原因

楼主(2009-10-31):
今天接手一台组装机,据用户讲半年硬盘已损坏两块硬盘了,虽然都是二手盘,但不至于半年两块啊!便仔细询问了用户,据说只要硬盘一响时,系统就会反应迟钝,检查坏的硬盘都是希捷的。在我的印象中,希捷硬盘一直不错,不会那么娇娇。看主板无异常,便怀疑电源的问题,打开电源盒,一眼就看到次级的所有滤波电容全体爆浆,更换电容后试机一切正常!小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找不到根本原因,就不能彻底根除隐患!!!

网友:
是的 电源在电脑中的重要性还是很大的 我修的一个金河田的电源 有时电压会偶尔降个1V左右 导致电脑经常死机 重起 拆电源发现有个可调电阻器接触不是很好 手上没有可换的备件 就找了个合适大小的电阻代替 电压就没有在波动了

网友:
电源不好(太便宜了不行),短期使用看不出什么问题,但长期使用中很容易因供电不稳定造成硬盘坏道的。

网友:
是啊,很多人不知道电源会造成硬盘损坏。

公交查询

网友:
我个人就认为电源是电脑的最重要的部件。电源的不好会引起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电源造成硬盘、主板损坏的情况是很常见的。

网友:
这是一方面的原因。散热,震动都是罪魁祸首!

网友:
电源是硬盘杀手

网友:
是啊/很赞成以上的,说法我也有过的,干开始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烂电源会造成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今天一客户拿一台机器说一接网线就自动断电,上机一试还真有那么回事,二话不说先把主板从主机拆下,目测主板没啥异样,后直接换一电源就OK,主板是七彩虹845的 VIA芯片组
不知各位有没出碰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一直没注意这方面的原因,很受益,但是不是每次都要开电源来看一看。

网友:
什么钱都能省,电源的钱就不要省了,电源质量差杀什么都有可能!

网友:
电源对一台电脑来说,就像发动机对于一台车一样重要,还有数据线不好也伤硬盘的。

网友:
我装机从来不搞水货电源,其它配置低点都无所谓.

网友:
电脑中最容易忽视的地方就是机箱和电源,其中电源是整个机器的动力来源,其能导致各种故障,我修过电源把 内存 硬盘 光驱  主板 显卡同时烧掉的,只有cpu是好的,建议大家以后给别人装机器 少赚电钱 装个好电源 这样比较省心

网友:
电源?据用户讲半年硬盘已损坏两块硬盘了便怀疑电源的问题,打开电源盒,一眼就看到次级的所有滤波电容全体爆浆,更换电容后试机一切正常?你又怎么知道硬盘不会坏。你又没式半年。我看电源虽重要但是还考虑用户是怎么用机子得?

网友:
我04年做了个网吧,360台,用的多彩电源,西数硬盘,拷一次系统烧十几块,这个原因深有体会,后来电源全退货了,直接航嘉,再也没怎么烧了。

网友:
硬盘没有那么娇气吧,是不是接头虚呀

网友:
看到了很受益..

网友:
我帮人装机从来不用杂牌电源,虽然赚少一点钱但以后会省很多功夫。

网友:
电源也如此重要呀,以后得多注意了

网友(2009-11-30):
在国内没有不可能

网友:
客户电源有问题,一直鼓动客户换新的,换电源方便多了,看了还整对了。

网友:
电源不好真的是害死很多人,去几天也碰到有时开不起机,有时开的机的情况,有时开后,一插好网线就死机,查来查去,就是电源的事,换了一个好电源,一切都好好的了

网友:
很多人认为震动是硬盘杀手,原来电源也会导致硬盘损坏,受教了

网友:
我给人装过845的二手机 因为电源问题主板硬盘一起死了 这些还没什么 连我的硬盘盒借给他的接在USB上也一起挂了 现在都不转

网友:
呵呵,主要还是做山寨电源比较多啊。

网友:
电源很关键!

网友:
现在的垃圾电源很多。。垃圾电源害人啊。。我组装的机子从来就是不省电源的钱,都是挑好的用

网友:
很多二手返修硬盘 本身就不过关 我遇到的情况是监控用的硬盘长时间开机损坏 换硬盘已经有好几个月了 没在返修 呵呵

网友:
卖组装机首先电源一定要好要稳定, 杂牌电源最好不要用

网友:
电源的钱可千万不能省啊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还以为主板问题,换了条数据线,把硬盘保修好后就不出过问题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担不是坏硬盘,而是老重启。

网友:
电源对电脑的作用还是挺大的,不能忽视。

网友:
学习学习了
现在JS装机很基本上都是赚的电源和机箱钱
手上备了个电源,看来得常备着,以后给别人修时方便

网友:
2000年开始有自己的电脑,用过的硬盘不下十个,没有一个是坏的,到现在为止都在服役。包括帮别人组装的机子也很少坏硬盘。就因为使用的都是好的电源,早期的世纪之星,中期的长城,现在一般用航嘉。有一个原则,重量重的电源质量未必好,但重量轻的肯定不好。

网友:
电源最重要了,一般机器老是重复出现问题,可以考虑是否是电源问题

网友:
电源是电脑的最重要的部件。不好会引起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我同学有台机子,说早上起来开一两次才能开起来,有时候还要把电源线拨掉,反复几次,才能开,不过开起来就没有什么问题!!我给他换个个长城的。现在都没有出现过开不起来

网友:
电脑什么都可以省点,电源可不能省了,不然要出太故障的

网友:
电源不好造成的故障罄竹难书
尤其是我们这山旮沓   有些用户就喜欢贪便宜 用次电源 。

网友:
破电源害人不浅啊。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都是它惹的祸

网友:
电源害死人啊

网友:
电源还是要下好点的,不然手尾很长。

网友:
电源是硬件的无形杀手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散热,震动都是罪魁祸首

网友:
看到主板上的电容鼓起就要把它换掉了,毕竟这是有寿命的。

网友:
还是把电源整个换了保险

网友(2009-12-31):
公司里一台监控主机,10个月废了5块希捷的串口硬盘,运行一段时间后,全是不认盘。用MHDD测试,全是坏道,我是一块一块的用的,不是一次上的五块。我怀疑是电源的事

网友:
是的。其实电脑上的什么部分都是比较重要的

网友:
板、卡只要够用即可,但电源应尽量使用大品牌,功率相对大一两等级的!!

网友:
公司里一台监控主机,10个月废了5块希捷的串口硬盘,运行一段时间后,全是不认盘。用MHDD测试,全是坏道,我是一块一块的用的,不是一次上的五块。我怀疑是电源的事
引用 网友A:

这么恐怖OTL
看来以后要注意了,坚决不买伪劣产品。

网友:
电源功率低,使负载长期处于低电压状态下工作,很容易使电子元件老化。难启动

网友:
我给人装机一般都是用金河田的机箱,绝不用金河田的电源,已经烧了很多个了,不敢再用了,现在多用长城航嘉,硬盘会坏,一般是电源或者震动多点。

网友:
电源我用台达的,少问题。

网友:
注意电源问题

网友:
经常遇到的问题,自已也遇到几遍,结论是其他零件也可以省点钱,电源却不能省

网友(2010-01-30):
第一次修,也不容 易发现电源问题 。

网友:
所以说电源一定不能将就

网友(2010-03-05):
顺便想问一下问题。。一般电脑不定时重启是什么原因??

网友:
看来要买个好的品牌电源

网友:
如果是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电压不稳定或者供电不足,会有什么症状?

网友:
但是电源是机箱里面最便宜的配件之一,..

网友:
电 源是电脑的大动脉,可不能小看了

网友:
电源有问题.是常有很奇怪的故障...查到后来才发现是次级电源滤波不行了.电压不稳造成的.是要注意

网友(2013-03-04):
以后一定要用好的电源!!

网友:
学习了,我一客户也是这问题.下次就知道杂解决 了

网友:
电源输出电压不稳定 导致磁头 碰撞 损坏盘体

网友(2013-06-10):
劣质电源害死人啊

网友:
我修理电脑,必须看看电源。即使是正常的也检查一下。还真是发现了不少问题。

网友(2013-07-26):
山寨电源没有滤波过滤电容,只要外部电压不或是用吹风筒就会死机重启

网友:
我曾遇过电源功率不足引起无法进入系统的电脑

网友:
电源也会出这种问题啊...

网友:
电源不好造成硬盘损坏的不少。

网友(2014-02-14):
晕  这种情况我也遇见过  刚换的硬盘装上就一个坏道 气死人
6年的电源了

网友:
这个不用说了,常坏的话第一个就怀疑电源

网友:
lz的猜想很大胆,修好就行,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遇到过

网友:
电源确实是主机中主要配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