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交火的板子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9-10-31):
一个磐正的945的板子型号不记得了,有两个显卡插槽一个PCI-E X16的一个PCI-E关X4的,现在显卡在X16上插,主板就老是自动关机自动重起,在X4的插槽上正常,可能是什么造成的,高手指点下

网友:
一个磐正的945的板子型号不记得了,有两个显卡插槽一个PCI-E X16的一个PCI-E关X4的,现在显卡在X16上插,主板就老是自动关机自动重起,在X4的插槽上正常,可能是什么造成的,高手指点下
引用 网友A:

供电不足???

网友:
换个磐石500估计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先刷个BIOS再说

网友:
应该不是供电的问题,现在没有用双显卡只用一个X550

网友:
换一块显卡,供电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