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屏幕抖动和消磁的问题

楼主(2009-10-31):
这是我电脑的消磁电路。
故障现象为:消磁后一直抖动的状态。
不插消磁线圈,测电路一切正常。。
1:插上消磁线圈后测继电器的中间两脚(灰圈所画),会发出嗒,塔,嗒…………的声音,是继电器不断吸合的声音。(不断嗒,停,嗒,停,嗒,停,嗒,停)很快的速度。。。。。。
如果把消磁线圈 拿离 显象管,就不会发出这种叫声,不过会出现短路的叫声。//
通电,出现的状况为,消磁后一直抖动的状态````
2:把消磁线圈插上,然后把消磁线圈的两脚用一根导线连在一起,就不会发出 吸合 的声音了。处于短路状态。
通电。出现的状况为不能消磁,手动也不行,还会抖  但是不厉害
3:把消磁电阻取下来不装,测 跟 情况2 一样。。。。换一个上去还是一样会抖
希望高手可以指点一下。为什么消磁线圈贴在 显象管上和 拿开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
还有,难道是我那里测错了吗???

网友:
把继电器那里装个开关,手动消磁不就行了

网友:
把继电器拆了, 改成老式的消磁电路好了.

网友:
请问楼上的两位兄弟,怎么去改 或者加 开关,。可以指点一下,给点思路吗?

网友:
我想是显示器的MCU有问题

网友:
正常的消磁电路是:开机后或按下手动消磁后继电器闭合接通消磁电阻和线圈消磁维持约三~~~五秒后继电器断开。

网友:
换个继电器也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