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主板内存上拉供电故障

楼主(2009-10-31):
七彩虹AM2主板,能开机挡C1,取下内存量核心供电1.9V,上拉供电0.9V,插上内存后核心供电正常,但是上拉排阻两端的电压不一致,分别为0.9V和0.3V,上拉排阻为470排阻.请有相关维修经验的朋友不吝赐教.

网友:
正常呀!没发现什么!你能测到0.9就说明上拉电压OKl

网友:
等师傅们来解答。

网友:
查一下桥供电,正常压桥和座。不行就扔了吧。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