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WE-400EB 40G BIOS不认ROM是M27的能不能刷?

楼主(2009-10-31):
好像M27的ROM是只读的M29的才能刷,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不能刷
27系列是不可电擦除的

网友:
如果不用砍头,就不要管ROM,如果要砍头,就找个29的焊上去(可以先读出27的,再用编程器或先焊到FUJ的盘上写入29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