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操作硬盘重新分区格式化后的数据恢复

楼主(2009-10-31):
硬盘为ST-7200.10-250G的串口盘,全盘作为一个分区用以存放数据文件(多是视频文件),然后一个误操作把此硬盘误认为是其它硬盘,对其进行了重新的分区格式化,成功进入系统后才发现所有以前的数据全丢,因里面的数据极为重要,想做回数据,苦于对数据恢复知识欠缺,苦恼万分,望高手路过支招,小弟感谢~~
谁能相助,小弟当感激涕零   电话:15130866036     QQ 176735153

网友:
只要格式化之后没做任何写操作,很简单,用数据恢复软件十几分钟就全部恢复

网友:
原先的硬盘是250一个分区,被人重新分区格式化安装操作系统后,分为五个区,第一个区存放的系统文件,第二分区是一些GHOST系统自带的系统文件,其它盘为空,如果像楼上所说,单纯用数据恢复软件的话,估计很难全部找回,当然我也知道,这样的情况数据不可能被100%全找回,只能说一部分,况如用恢复软件一扫的主知,硬盘的LBA值一改,要想重新找回数据估计就要更难一步了,我对数据恢复也只了解一小小部分,明天我就拿去中关村看看,希望情况不像想像的糟吧

网友:
只有找数据恢复公司,要花钱,也只能最多恢复80%

网友:
就说这个数据的恢复成功率保守的话能达到多少~?

网友:
磁盘上没写过的位置应该能恢复,自己估计一下吧。C盘上原来肯定有数据。

网友:
我也想知道那一款软件恢复最好。

网友:
装了系统的然后又格式化了!装系统前的图片还能不能回复啊?

网友:
分区只是改写了:MBR   格式化只是重写了:DBR, 若又安装了操作系统的话,那么就是说:C盘上的一部分文件被进行了覆盖性的操作,也意味着C盘上的  数据不能够被找回来了,至于其它盘上的文件,则是安全的,能够被找回来了,因此,一般存重要的东西,最好不要往C盘里存,存在其它的盘里,这样,对于数据的安全多了一层保障。

网友(2009-12-08):
C盘的文件很难找回,后面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用易我分区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用里面的重建成分区表一项即可

网友:
c盘的不好找, 可以在dos下用diskgen 重新找分区表就可以了,20分钟全部数据都可以回来,除了 c盘

网友:
楼上的大哥用DOS里边的工具就可以吗?我怎么没听说过啊!

网友:
今天我就遇到了难题了。160G   客户Ghost成了一个分区了,但是我用两个软件都没有弄出来呀,按照常理,也就是30分钟的事么,易我和超级硬盘数据都没有搞出来,大家能分析下这是为什么吗?

网友:
acoronis 给我,十几分钟搞定

网友:
先恢复分区 然后在找数据 幸运的话 恢复分区东西就都回来了

网友:
用双硬盘操作试试吧!把要恢复的那个设为从盘找个好的有系统的盘启动后在那个系统里操作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