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第一修好个CRT

楼主(2009-10-31):
回收一台冠捷梦想家786DF的纯平,显示正常就是过个一两分钟就回自动跳出菜单。(以前也修过CRT补补焊,还电源部份坏还修好几个。其他问题的到目前还没修好
CRT不好修
)按着修液晶的常理来想,应该是按键问题,查了下资料也是说按键漏电或按键电路。动手测按键有5V电压,表笔刚接触按键的时候5V到3V跳变,不过一下就稳定5V每按键都一样。拆下所有的按键,把拆下来的按键一个一个测,测出有一个按键有300多的阻值。呵呵说明就是这按键漏电,换好按键开机,菜单不会自动跳出
问题解决了。没有技术含量希望大家不要踩我,上来就是还带着几个问题想问大家,在电路板上怎样测出按键是否漏电,还有贴片电容电阻。希望知道能告诉我这菜鸟,在这先谢谢大家了
回收

网友:
CRT主要是行场电路电源电路坏得多,我也怕,以前就看过一下原理,只能顺着线慢慢的找。现在CRT走下坡路了,不值钱,也越来越少,我估计我的CRT技术不会有进步的了

网友:
第一次都很兴奋,找到成功的感觉了

网友:
我处理像楼主这样的问题我都是把按键全部换了,以免下次在出现别的按键漏电导致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修液晶还勉强过的去,一般都能解决,可CRT有时候真不知道怎么下手,补补焊,修修电源部分有些还能弄好。我现在还想学下修CRT,没月还能接到七八上十台修不好就叫客户把坏的留下换一台。大家能告诉我吗,在电路板上怎样测按键是否漏电,还有贴片电容电阻。

网友:
呵呵,能修好CRT所有的故障,基本其它的东东都能搞一下,它涉及到模电的基础

网友:
按键漏电是常见问题,换的时候最好全换

网友:
我最赞成版主的意见,我每次都是全换的~

网友:
我也是全换的,如果要查漏电,用示波器也是比较好的一种方法,通过波形比较很快就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