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8暗屏1例

楼主(2009-10-31):
今天接到一台 东芝M18 的本本,故障现象为 暗屏。
暗屏一般有4种可能:灯管,高压条,屏线,主板问题。我修到的暗屏故障以 灯管或高压条 出问题为多。
今天这个故障却是主板问题引起的,所以发上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有错误,欢迎指正。谢谢!
确认为暗屏故障后,拆开B壳,用一根备用灯管替换掉原来屏的灯管接在高压条上,不亮。
测高压条工作条件,发现缺少开启信号。测主板上开启信号的接口CN3  4脚,无电压。
测与门U1065  4脚,低电平,测U1065 1脚,低电平,测U1065  2脚,高电平。
根据与门特性,只有当1、2脚都为高电平时,4脚才为高电平。
顺着U1065  1脚的LID_ON#信号往前查,发现这个信号通过D512接在休眠开关SW3上,并通过R450得到一个3.3V的上拉电压。
测D512负端有3.3V的电压,再测D512正端无电压。
更换D512,测D512正端电压有,测CN3  4脚,为高电平。
插上屏灯管开机,灯管亮,拷机1小时,故障排除。

我不会贴图,只能把图放在附件里了,那位师傅会的,麻烦下了贴一下。谢谢!

网友:
这种暗屏的故障,在实际的维修中遇到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
开启信号问提是常修到,如找不到的话也可以自己飞线

网友:
图帮你贴上来,直接添加附件,选图片就行了

网友:
没想明白这D512怎么影响到这个LIDON了~

网友:
D512短路,断路也都不影响 LID_ON# 吧

网友:
D512造成正极无电压,难道正极电压是从负极传过来的吗?

网友:
BAT54工作在击穿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A:

D512应是稳压二极管,而稳压二极管两端电压差是一个固定值。
在我记忆中是这样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我修高压条无开关电压引起的屏暗一般直接从屏供电拉根飞过来,只拆屏机壳都不用拆。不过这样可能影响有些机子的休眠功能,但没人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