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上的音量控制电位器坏啦,怎么接上就不用这个电位器啦?

楼主(2009-10-31):
电位器是5脚的!

网友:
把除了接地脚之外的脚连起来。

网友:
楼主不了解电位器的工作原理和它的结构吗?
你说的那个内部应该是6条引线的,每个声道3根,接的的两根是在一起引出来共用的,所以外面看就是5根了。
接地的空着不用,用表测量另外的四根,根据电阻值判断哪里个是一组,然后一组的就直接连起来就可以了,而不是四个连在一起,因为那样就没有左右声道之分了。
根据经验,比如脚位排列是1、2、3、4、5,第5脚接地,那1、4是一组,2、3是一组,具体你自己测量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
我真不了解,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
建议楼主找到电路图, 具体了解一下音屏频信号和电位器各引脚的关系再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