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达代工—明基S73点不亮修复记

楼主(2009-11-01):
机型:明基S73
板号:8224
代工厂:神达

检测:整机测试时,观察直流稳压电源电流直上1A,电流无跳变,屏点不亮,怀疑此板不跑码。
故障分析:电流直跳1A,无跳变,一般为不跑码,对于不跑码的机器,我们检修范围一般在电源电压部分与信号部分,电源供电正常后,需测CPU的复位CPURST#,有无CPU复位信号是维修不跑码机器的分水岭。电压、前端总线、FSB、DMI、BIOS、外设等都会引起不跑码。
维修思路及维修过程:
拆机上电,按开关键触发,电流直跳0.8不动。量VCORE电压1.3V左右,CPU此时已经发热,说明VCORE供电正常。因电流直跳0.8A不动,怀疑机器未跑码。
示波器测量BIOS U14的第13或14、15脚LAD信号,测量BIOS的LAD信号脚是否有波形,判断BIOS的LAD脚上是否有数据传输,如果LAD信号脚开机后有波形说明机器已跑码,此板测量发现LAD脚开机后仅为3V高电平,无任何波形,用示波器量OE#片选脚、LFRAME#帧周期脚,均只有3V高电平,无波形。确定此板不跑码。

此机器为945芯片组,为MINIPCI-E插槽,上MINIPCI-E的DEBUG卡,无反应,原因是DEBUG卡不支持。此时上CPU假负载,用万用表测CPU_RST#测量点的电压,有1V电压,用示波器量CPU_RST#,开机瞬间CPU_RST#有跳变过程,说明CPU_RST#正常,CPU已经得到复位。(CPURST#为低电平有效,开机瞬间有高到低的跳变,后为1V-1.2V的电压)

测量复位正常后,量CPU到北桥的前端总线(FSB),用带灯测试座测量,灯全亮,未发现异常。此后一段时间陷入了维修的困惑,未测量到主板信号部分的故障。
根据维修经验,一般的笔记本主板,VCORE电压有一般其他电压也会有,会不会是某个电压值的问题呢?此时测量主板上的电压点,首先测量主板上所有电感上的电压,当测量到PL516和PL517时,发现此2颗电感上无电压,这种电感一般是PWM电路中的储能电感,当主板上电后无电压肯定有问题。

电路图,PL517为1.8VDDS电压产生端的储能电感,PL516为1.5VS端的储能电感,此两电压由PU4 ISL6227主电源芯片组成的PWM电路得到。查ISL6227的工作条件,第14脚VIN端为ISL6227的主供电端,测量ISL6227的第14脚,发现电压为0V。此脚电压由DVMAIN主供电电压经PF505保险丝、PR54 10欧姆电阻后得到。首先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量PF505这个保险丝,发现阻抗无穷大,PF505损坏,ISL6227的第14脚未能得到19V主供电,保险丝熔断一般有强电流存在,怀疑此段电路有短路存在,取下保险丝PF505,测量PF505两端阻抗,与DVMAIN相连端正常,而另一端为0,对地短路,与ISL6227相连端短路。先取下ISL6227芯片,短路依旧。此时断开PL515,再次测量PF505端短路OK。说明跟PC515相连那块电路存在短路故障,量MOS管PQ518为OK,此时短路故障可以锁定在PC65、PC64、PC566和PC568这4颗电容上。PC566、PC568为1206的电容,此较大的贴片电容一般较容易损坏短路。拔除PC566短路故障排除。由于后端19V的滤波电容短路熔断了PF505这颗保险。

上件,把拔去的零件焊上,PF505这颗保险未找着,上了颗电感代换。上电测量PL517和PL516上的电压为1.8V和1.5V,电压维修正常。

上CPU、RAM后,POWER ON,电流跳变,用示波器量LAD信号,有波形,机器点亮。此机修复。

维修总结:量到VCORE电压正常,CPURST#正常,以为问题会出在信号部分,回头再量电压才发现有两个供电电压都未正常,我们平时在检修时,电压问题一定不能忽视。
这款机器ISL6277产生的两个电压,1.8VDDS主要为内存供电,1.5VS供电部分比较多,南北桥等都用到这个电压。神达设计这款机器时,PU4 ISL6227的PG(电源好信号)脚未连其他电源芯片。也就造成连VCORE、CPURST#都有了,前面电压还有不正常。

网友:
通过楼主的案例让外面更加明确的 可以推翻,VCORE正常就代表硬启动正常的说。
在实际维修中,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CPURST都正常了 一查其他电压 居然!还有没产生的。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以前在工厂一般习惯性量到VCORE正常就不管电压了,看来不行啊,总算见识到这种设计了。

网友:
谁有S73的时序贴个上来看看!

网友:
设计不严谨,EC没有收到反馈,就开始发出下阶段信号了。

网友:
看来维修也不能完全按照供电时钟复位的思路来修,有复位供电也不一定正常

网友:
有点阴人!我如果遇到CPURST#正常了,一般会认为全板电压基本正常了。

网友:
没了两个电压,电流还那么高。。。

网友:
老师的贴子顶     老师不维修台板   这现象在台板上多一点  尤其内存供电造成的

网友:
看楼主也容易犯经验主义错误,我一般按铁定的步骤进行,先电压,每个电压都要测,然后才是时钟,在复位等等,看来经验主义靠不住,只有一步步按部就班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网友:
楼主对此机掉电故障有没有高见啊,我也遇到一台,最初不通电,发现电源口脱焊,后加焊好后,点亮,用不了几分钟掉电,机器短短几分钟导热管特别烫,显卡,也做过,风扇改成常转也一样,导管用温度也测过,好的,CPU也换过,都没解决,最后还是装机还给客户了,哎,

网友:
呵呵 我和楼主的思路不同  我一般都是先测各电感电压看正不正常  在测cpu

网友:
VIA桥的一般无VCORE也有RST

网友:
这是工厂设计不到位,没有按照出VCORE电压前段所有电压都已正常开启后再出VCORE电压的上电时序理念去设计,这是设计人员的失误所致

网友:
这个案例确实很不错,所以说做维修的,脑子要灵活,不能太死板,而且疑心要很重,还有就是要多动,查不出问题时,什么波波啊,表啊,,,要多往板上插插,,,插插更健康!!!!

网友:
一般都是量到有CPU電壓和RESET之后,就不再查其它電壓問題了,一般都會去懷疑數據總線或者BIOS等其它問題了,看來今天又學到了一點經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