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不进系统

楼主(2009-11-01):
我的电脑能在BIOS里识别到硬盘,也能分区或重装系统可就是解压时第一次是死机《键盘灯不亮按无反应》第二次是只要解压就蓝屏!这是什么原因啊?把硬盘换到其他的机子上也是好的,用其他的硬盘放到这个机子上也是好的啊?而且原来用的都好好的啊?

网友:
是不是网吧机

网友:
修过是同样问题的
刷新BIOS搞定

网友:
谢谢3楼的指点。

网友:
可以换下内存.试试.上个月帮网吧搞一批新电脑做无盘..我正在一台脑上调试.解压驱动就死机.那一批的内存有三根都是这样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估计还是内存,存在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硬盘坏道或内存故障  建议使用带焕发

网友(2009-12-11):
内存的问题

网友:
同意3楼观点

网友:
在其它机子没问题,应该是内存的问题,再要不看看BIOS里设置的硬盘工作模式对不对!

网友: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是不是硬盘是串行口的,我遇到过,是硬盘不兼容,换硬盘就好了,我遇到的是技嘉主板和希捷500G硬盘,据说是硬盘有问题,厂家召回了。我找卖家换了块硬盘就好了。

网友:
同意3楼的观点,我也修过一台出现这样问题的机器,刷新BIOS后解决问题。

网友(2011-10-24):
驱动不对··就;蓝屏啊··取消所以驱动··留网卡驱动·就行了·还不行的话·装个纯净版的·

网友:
换内存。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