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 映泰 NF325-A7

楼主(2009-11-01):
电脑公司送来板称点不亮,上电测量U无供电,RST常亮。U  电源管理为6559,测量EN脚电压为0.1v,明显是关闭了此IC的工作。6559的EN脚信号来自桥NF3(A2),测量NF3的工作条件均满足,上台子下掉桥,上一新桥,上电发现自动上电,测量U还是无电压可供。又找到8712换掉,上电正常跑码,上显卡接显示器已能显示。

网友:
8712 也管到电源IC的 EN 信号了? 呵呵!你的这片板是说没有CPU核心电压,I/O也有关联?

网友:
8712可能引起桥工作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多板打过桥 后都会影响到I/O。但I/O不正常的话就会把莫个电压拉低。以至影响到供电

网友:
1楼的意思是:拿板子之后上电测量电压,发现CPU无供电,接着测量了CPU核心供电芯片6559的工作条件,测量到6559的Enable脚为低电平,正常时应该为高电平,所以先做掉了桥,做桥之后又变成了自动开机,又为另一个故障,自动开机跟IO与NF3有关,桥已经换了,那只有IO和一些周边元器件了。所以首先把IO给换了。就这样,问题解决了。但有一点我不解的是,如果IO坏了,那么你第一次开机就应该发现了。你说是吗?

网友:
"但有一点我不解的是,如果IO坏了,那么你第一次开机就应该发现了。你说是吗?"---为什么IO就一定要在第一次坏?为什么就不能在换NF3后坏?换上NF3后自动上电,我感觉这个时候IO坏是个巧合,关键问题是这个时候的坏IO(自动上电)影响了时序,导致NF3的EN(A2脚)不能正常发出高电平,从而不能正常开启6559。

网友:
8712也会影响CPU供电?

那以后要多注意了。现在的板有时候说不清楚

网友:
长见识了,可是IO是换桥之前坏的,或者换桥之后?

网友:
学习了   8712也会影响CPU供电?
那以后要多注意了

网友(2010-01-06):
起码在SB控制U IC的EN的板上修好自动上电很大部分排除了U无供电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