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L4S5MG/651+主板复位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11-01):
今天修到一块精英L4S5MG/651+板子,是方正品牌机的。拿来时可以加电,但点不亮。
上假负载测得CPU复位电压偏低,PCI复位正常,用手摸GD75232串口芯片有点烫手,于是拿下GD75232,马上上假负载测CPU复位,正常。
于是上CPU试试,结果大跌眼镜,诊断卡复位灯长亮,不上CPU也是一样,但是只要加上假负载复位就正常。。。
请高手指点一下哈,先在这里感谢了哈!!!!!

答案见五楼

网友:
ECS的板一般都是U座有问题,你可以压座看下能不能跑

网友:
压座问题依旧。后发现内存插槽边上的RT9173烫手,更换还是烫手,不知道是不是什么地方短路?

网友:
上U后主供电以及其它供电正常?估计要先换电源IC

网友:
搞定了,电源IC问题,更换OK,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