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外设]
HIPRO HP-U262FF5 NO PG

楼主(2009-11-01):
维修经验
型号:HIPRO HP-U262FF5 准系统用的ATX-POWER
DATE: 9/26/2009 JSW, TPE TW

故障现象:
ATX PPOWER 所有 12V, 3.3V, 5V 输出皆OK,  唯有 POWER GOOD PG 线电压为0V, 无法开机.

查所用 SUPERVISOR IC 为 HP-1001WA 网络上无对应的DATASHEET, 但发现 此IC 与 SG6516 完全相同

查DATASHEET上有这么一段话:

重点在 “when the pgi input is lower than the internal 1.25v reference voltage , the pgo signal is pulled LOW” (當PGI電壓低於參考電壓1.25V時, PGO訊號會被拉低)

经量 PIN #1 只有 1.0 V 左右, 所以PG无输出, 查线 PGI 所连接 MAIN TRANSFORMER 之间的精密电阻 1101 (1.1K) 变质, 阻值变大, 换上相同阻值的组件, 再开电 测PGI 为1.6V 大于 1.25 V, PG 输出为5V , 电源修复OK,  接上 PC 开机OK.

网络上常有人提到这个电源有这个问题, 在此提供一个思路.

PS: HP-1001WA 与 HP-1002WA 完成兼容.

网友:
呵呵,不知道强拉一个电压给这个脚,会不会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是行不通的, 原因有二
1. PG 沒有延時100ms~500ms 輸出, 主機板開不了機.
2. 有安全性的問題.

网友:
不错 我觉得飞根开启信号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2009-12-04):
维修是干什么?和医生一样的职业。就是对每一个有病人机器(原惊我这样说)要尽可能使用最好的方法使其康复,不只是肢体,还有功能。如果一味拉线、短接、去保护等,肢体好了,但功能不全了。

我们一定要做一名好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