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笔记本雷击后不能上网

楼主(2009-11-01):
IBM T40
笔记本
被雷击,自动重启后在设备管理器里能找到网卡,但有一个红叉,显示设备已经停用,插网线处的网卡指示灯也没亮,无线网卡使用一切正常。请大家给点维修意见,是网卡芯片挂了?还是外围元件损坏?请大家指导指导,谢谢了!
自动重启

网友:
网卡芯片。南桥可能也挂了。

网友:
也许是网卡芯片挂了,南桥不是挂的,挂了还能进系统看设备管理器么。。也许是那个线路有问题了。。建议开机看看。。有无烧焦的痕迹。。这种雷击的应该有狠明显的痕迹的。。PCB的话可以补线路。。如果是芯片可以更换的。。

网友:
检查网卡隔离芯片,多数是它坏了。

网友:
打隔离变压器后4根线的对地阻值就知道网卡坏了没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我先看看。

网友:
网卡或者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