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 MS-9149 不开机

楼主(2009-11-01):
求MS-9149 开机详解,强加电能亮进系统,

开机键,重起键无反应,谁帮帮我
开机复位排线有5V电压
按开机键 IO34脚高电平不变,按开机键,复位键,IO 98,106脚低电平 ,松开高电平

强开机后IO34脚低电平,按开机键,复位键,IO 98,106脚高电平不变

网友:
先换I/O试下

网友:
还是换个IO试试吧

网友:
跑开机线路看看那个元件坏

网友:
强开机,34脚有低电平,只能说明强开机把绿线拉低,同时把34脚也拉低,还要看IO是否收到开机信号,如果收到不能触发,说明IO坏

网友:
跑跑开机电路了

网友:
怎么动不动就让换IO呀??谁能告诉我IO的那个脚是开机输入就行了,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和开机排线相关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