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MFM没有复位?

楼主(2009-11-01):
P4MFM主板,看不出是什么主板,478的,南桥是:VT8233A,IO:W83697HF,查电压都正常,检测卡没有复位,这样的板要怎么修复位?谢谢!
主板

网友:
看看时钟有没有?没有时钟就没有复位

网友:
时钟有,查过了CPU时钟 内存时钟

网友:
又出现新情况了,12V对地短路,阻值偏低只有10,

网友:
如果是复位灯常亮是有某组电压不正常导致的,应该查主板供电,如果复位灯不亮电复位没有跳变,那查复位电路

网友:
电压都不正常怎么会有复位呢 先把短路问题解决吧

网友:
谢谢各位,板子没修好知道复位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主要看下南桥的复位信号出来没有

网友:
楼上的,南桥的复位信号怎么查?谢谢

网友:
CPU供电的上下管都拆了,12V还是短路!

网友:
先查一下各项电压是否在正常范围内,当然要包括开机针上的电压 如果正常再修复位电路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