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屏坏了有能修的大侠吗

楼主(2009-11-01):
显示器屏坏了有能修的大侠吗[localimg=180,135]2[/localimg]

网友:
图片发不了了晕死了

网友:
仍了吧 我有个22寸屏与你的故障一样 只不过是下半部分那样。大小一样。鉴定完毕 屏坏 修屏的成本太高咯!划不来!

网友:
好象是屏电路坏

网友:
这样的故障,估计就是拆元件用了

网友:
又是mt190aw01的屏 我有2块这样的屏幕现象和你的是一样。没办法。期待有高手来解决吧

网友:
本人愿意回收这样的屏做研究,谁有低价卖的联系我。

网友:
电话是多少呢

网友:
屏完蛋了,是屏短路坏。修起来超级麻烦,有风险。相对的价格肯定高。换新的吧。

网友:
这个多大的屏,是不是AU的屏?不是手工能修好的,要用机器才能修好的,我愿意回收便宜的话我可以要,179865189联系我

网友:
把能用的拆下來吧,能多賣些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