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双敏5200显卡

楼主(2009-11-01):
网吧送来两块双敏速配5208GX  64M  128BIT的卡。{紫色的那种}
一块缺色。一块进系统花屏.DOS下有时候花有时候不花
先说缺色的卡吧
VGA线路确定没有问题。问题确定在GPU上。后来更换GPU。搞定
看来缺色多数属于GPU故障
最严重的是第二块卡。进系统花屏的
目测卡的背面掉了一大片小元件。补上后问题还是不变。MATS4测试无一报错。
是在郁闷。GPU重新做过。问题不变。后来直接把那块缺色的GPU装上。好了。虽然缺色。但是一切正常。也不花了。看来这卡估计有通病。GPU容易挂。有遇到的朋友注意下。。

网友:
这种卡GPU是因为年头太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能不能说下数据位短接的方法?   是不是短接缓存芯片上的引脚呢?能解释下吗。。谢谢了

网友:
自己  查看tsop封装的 显存 pdf
你可以把数据脚位  短接在一起
也可以让其  保持恒定的 电平不变  就可让其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MATS4哪有啊

网友:
现在很多5200,都是旧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