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偏色

楼主(2009-11-01):
我一台明基G774纯平显示器用一下就偏色,是什么问题?

网友:
打VGA线接口处加焊下

网友:
二楼说得不错,另外视放尾板上场管和集成电路补焊一下

网友:
首先看看缺什么色,再打三枪电压,谁不对就修谁。

网友:
视放板有可能有开焊。。。。

网友:
VGA线 或者视放虚汗了

网友:
一般 我碰到的 偏色 都是虚汗

网友:
看是不是输入信号线有问题?或者是尾板虚焊

网友(2010-01-11):
VGA线坏了怎么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