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A笔记本硬盘盒内有几种电压?

楼主(2009-11-01):
硬盘摔坏后 更换一个新硬盘插上电脑 仍不能识别硬盘 拆开盒子测有5V 3.3V 晶振两脚对地电压为0.9V 0V 明显晶振损坏 更换一个晶振后 0.8V 0.36V 基本可以判定晶振起振 仍不能识别 硬盘经检测完全正常! 主控芯片上看不清楚文字 貌视打磨过 测第1脚有3.3V

这个硬盘我接台式机上 用到了12V电压 移动硬盘盒里没有12V电压 请问是不是要加一个外接12V电压

经检测硬盘盒子接 SATA硬盘接口处的电压只有5V  无12V 有数据信号 0.8V  我手头没有外接电源也不知道是不是要接一个外接!

网友:
应该是不用12V的,如果你仔细看一下硬盘的标签就知道,上面只有一个5V电压的要求,
至于你说的不能识别的问题,我想因为你说是摔坏的,所以我想补焊一下电路板上的芯片看有没有效果.
要是还不行,就换硬盘盒吧,反正很便宜.
对了,想起一点,是不是新换的硬盘对5V的电流要求比较高,你的USB提供不了那么大,可以试试从两个USB口同时取电,通常硬盘配的USB线都带两个头(双头怪),有一个里面是没有信号线的,只有电源线,插USB口上帮助取电的.(还有的硬盘盒带外接电源,提供1A以上的电流)

网友:
笔记本硬盘是不可能用12v的,既然摔过,那就不太好说了先看一看固件有没有问题、换个板试试